华硕K8V-MX/S空板能加电,上负载或CPU通电后马上断电

楼主(2011-03-11):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是新手,问题如题,请大家帮忙给点思路
华硕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先看下哪里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12V有无短路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看下管子有没击穿的。

网友:
CPU供电部分,场管,电源芯片和桥

网友:
我也遇同样的问题, 都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