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关于ONDAG41D3+使用U盘安装系统进PE,ghost系统超级慢的原因。

楼主(2011-03-11):
我店做ONDA主板,每次装机用ONDA使用U盘安装系统都超级慢,用光盘则正常速度。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知道的师傅指点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G41+D3
阿尔萨斯

网友:
没人知道吗 让人很纠结的问题。

网友(2016-03-17):
用光盘装完系统,运行正常吗?
我也有板这个板,进系统什么都能用,就插U盘无法识别,USB键盘鼠标都能用,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换成现在的高速U盘试试,我用的是电脑店,装过昂达的,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