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编程器 手头不富裕情况下买什么牌子的好?

楼主(2011-03-11):
只是主板维修情况下

网友:
我手头比你更紧,昨天定了个一百过点点的玩具,有人说不能写,有人说挺好用,。你可以试试或者考虑下。

网友:
呵呵  我想一次买一套!  又哪里的便宜点质量好的推存下   !

网友:
我个人觉得恒通400的还行就是也点贵需要1K多

网友:
就来个二楼介绍的就行、我一直在用。主板上没有不能刷的。但座子要好的话价格会超过编程器数倍、但也别怕。因为想升级编程器座子还能利用上。买的时候多备几个编程器上用的插针式的座子。以防用的时间长了接触不好后更换。我买的就是这样的编程器、但座子花了三四百了。呵呵。有一家上海那边的。售后质量都不错。你上淘宝找找看、

网友:
买来用怎么样 好了和我说下我也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给个链接吧。。我也想看看。。穷得很啊

网友(点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008412854你看看去

网友:
看了看,这个还是性价比很高的裸板编程器,买的还真不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