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81一拍就重启或蓝屏重启

楼主(2011-03-11):
向各位大虾请教一下我这有一台长城A81上网本轻轻一拍就重启或是蓝屏后重启请问各位大虾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般应该是主板上有芯片虚焊了!

网友:
先加焊北桥再说。。

网友:
可能有虚焊的,

网友:
先考虑外设,如硬盘,硬盘受到震动也会这样。
别听那些一上来就说加焊北桥的,都不经过大脑的

网友:
您也可以看一下蓝屏时的代码和提示,有参考性的

网友:
用手按住南桥然后抖动一下看是否会蓝屏或者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槽,南桥

网友:
先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拆机裸板点试一试。还是原故障就逐个按住桥和显卡动试一试,看按住哪个会出现故障就加焊哪个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可能是拍的部位有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