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325 用设配器掉电 用电池没事

楼主(2011-03-11):
用适配器不玩游戏 看网页聊qq 没事 一玩游戏就掉电 。 用电池就没事 玩游戏 也不掉电 。各位大侠有什么想法啊?
掉电

网友:
适配器是不原装充电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你用电i源的时候 电池插着没有?玩游戏就掉? 是不是你电源的安数不够啊?独显的买的集显的? 你什么机器? 独显的一般是4。74A 你要是3。42就可能出这个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
再就是主板上电源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那适配器电流量不够大吧!换个在试试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吧。 如果换了电源就查查隔离电路的MOS管这些有没有性能不良的!

网友:
主板电源部分有供电部足吧!

网友:
电源适配器问题大些!

网友:
我的LENOVO F41独显用的3。42A,没事,

网友:
这年头的电源适配器,,便宜货下面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好货不便宜就是这个道理,,,最后的受害者还是消费者本身,价值50元的产品,,硬是30元就买到了,,有人要,就有人做,,反正买两个山寨一起用三年还不如买个原装用三年不坏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