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显示偏绿色

楼主(2011-03-11):
1台联想L151液晶显示器显示偏绿色,VGA接口已量过正常,VGA线也换过,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请朋友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用通用驱动板测试一下屏,一般驱动板出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联想的老款机器一般是MCU程序有问题。。

网友:
程序或驱动板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个容易,把24c04或者08或者16这个东东取掉,通电。然后再焊上这个8脚芯片,颜色就正常了

网友:
如果VGA阻值正常, 刷下24C IC试下

网友:
5楼说得对 取下 开机 关机 再焊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