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笔记本怪问题!!!!!!!!!!!!!!!!!!!!!!!!!!!!!!

楼主(2011-03-11):
昨天上午客户拿来一台.asus笔记本:型号 A6k 说是开不了机,.我接上可调电流开机看了一下电流都显卡了.看屏什么都没有是白屏.外接显示器是花屏.于是折机重新加焊显卡,接外显正常.接内显显示分屏.

想可能是显卡没有加焊好.于是取下来重新植珠,做上去.试机还是一样的.分析是不是显卡坏了.换新显卡做上去心想这下应该好了吧.但是出呼我的预料.接上外显还是正常的.接内屏显示分屏这下分的更多了.于是净下来想想.会不会屏引起的或者是其它方面引起的.现在手上没有屏只能测其它的啦.先测屏线都正常,测LVDs信号也正常.当测到接口旁边的电容上的时候.有一电压来回跳变.图附上

  此圈处是电容 我折掉了箭头所指是电容的所在之处
此电容引起的分屏

于是把电容取下来电压正常了于是接上内屏显示正常了.这下找到问题了.就是这里.由于电容漏电引起的分屏.怕会引起其它问题找了个电容补了上去OK.试机正常

附上图纸

网友:
我勒个操。楼主真是高人啊!

网友:
一个小小的电容就引起这么大的故障。。唉

网友:
这样的问题也能查得到真是不简单啊!

网友:
这样也能找到,佩服

网友:
楼主说的是哪个屏供电电容吗?真没想到

网友:
这样的问题很少见,学习了!

网友:
以前换屏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是吗片的问题,换吗片就正常了。

网友:
压来回跳变  ,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搞的。。

网友:
原来是电容的问题,利害学习了

网友:
  这种确实很少见

网友:
当找不到问题时,我们去多量量可能会有奇迹的出现!楼主高呀!

网友:
佩服佩服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一。。。楼主有实力。。。

网友:
LZ,是CN1接口处的C562吧

网友:
楼主佩服  学习了!多来点维修经验撒

网友:
一个小小的电容就引起这么大的故障.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 怕是拆机的时候 改刀碰了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开始是白屏,加焊之后外显都好了,就是内显显示为分屏,折机时也没碰到其它东西.呵呵!!!!!!!!!!!!!!!

网友:
我也试过啦  简单啦  ,多多用工就好了啊     ,跳线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