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zn-mx华硕主版

楼主(2011-03-11):
刚接到一块mzn-mx华硕主版,郁闷了
供电/电路都OK,惟独就是裸主版开机过多10分钟会自动重起。更别说装系统。求~中

原来最后半天是CPU不行一换OK

网友:
CPU散热注意下

网友:
自动重启一般是供电不稳,排除电源问题后,你就得找各路供电的问题了,主要应该是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