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蓝屏怎么解除

楼主(2011-03-11):
今天收到一台DELL 640m,开机都正常,只是听歌看电影在音量开到最大时,几分钟就会蓝屏,代码是0x0000000F4,音量不开到最大都正常,这机是集显的,都加了硅脂,处理了散热,重装了系统,换了播放器,换了内存,还是一个了样,无解,求助!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吧

网友:
系统可能性比较大呢

网友:
应该是系统吧。。。。

网友:
系统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软件弄完,再不行,你就查查声卡功放那一块

网友:
驱动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