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电源

楼主(2011-03-11):
机壳写长城2005-SP电源板写ATX-2050-SP的电源-12V变成-6V请帮忙告诉我-12V那路都有什么元器件及元件在电源板上的标称如C?D?和它们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
-12V不用修 没有照样用

网友:
我这有一个电源,BTX的,可能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怎么有人回复呢?

网友:
-12V不用管,当然非要修,可以顺着-12V线跑线路,检修各元器件,重点看电解电溶

网友:
应该是这线上有虚焊!

网友:
换电容或整流二极管!

网友:
该换的都换了,还是这样

网友:
不外是电容或整流二极管或分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