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挡LOGO非通病

楼主(2011-03-11):
有台t43的集显的机器挡LOGO,南桥被别人弄过,自己换了一片,故障还是一样的,代码跑52  55。  USBCLK_48M通病排除了,想请教一下还有什么信号会导致这样的故障,

网友:
你确定排除了  一般都是那个USBCLK 那个点空焊了 。。。

网友:
在SB上把点刮出来直接把那个点用线飞出来试试,

网友:
我记得IBM T4 的好像在南桥上面,刮个点,然后飞线!看师傅搞过,具体是哪里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