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26C不认硬盘光驱

楼主(2011-03-11):
接到一个索尼26C的小本,开机正常就是检测不到硬盘光驱,这个硬盘和光驱通过一要数据线连接到主板,换过,还不认。硬盘是1.8寸DE口,对地阻值正常,供电正常,复位时钟正常,除了BIOS,南桥还有哪里有可能出问题?我没有刷BIOS的工具,也一直不想动SB。唉,如果实在不行发给这里的同仁帮我看一下。

网友:
这机器SB爱出问题,直接换个就好,但做焊接时要把显卡保护好

网友:
加焊南桥吧,风险要讲清哟!

网友:
根据你提供的情况,很可能是南桥之故,而且得换,加焊不行

网友:
换了南桥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