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不走。

楼主(2011-03-11):
我这有块板检测卡IRDY和frame不亮,4位数字显示----,CPU和内存在别的电脑上试了好的,内存拔了有报警,时钟芯片有点热,准备换了试试,也要现买,大家有什么经验介绍一下。
cpu
芯片

网友:
时钟 发热正常的吧 。。你条件都查了 就准备杀。。。。

网友:
是不是精英的主板?

网友:
你查下时钟的工作条件。VDD3.3V VTT PWORGD. 14.318Mhz是否正常。若是正常再查下旁边的68X电阻是否有0.4V电压。330电阻是否有1.5V左右电压。若是有。就是时钟芯片正常

网友:
内存拔了有报警,初步认为CPU已经检测通过,但没检到内存。应从内存供电和内存时钟内手。如果内存时钟是由北桥提供,则北桥挂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内存插上就没报警了。这个是研华的板,时钟芯片没查到资料。

网友:
研华的板,插内存就不报警了。时钟芯片有点烫手,感觉不正常,13.818有。时钟芯片没找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