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 东芝M323的一点心得

楼主(2011-03-11):
今天修到一台东芝M323的机子,来的故障是认不到USB口,我就试了一下,真的是几个U口都不能用。所以我就量了下,U口有5V的电压,而且数据也没电压,以前这种情况,换个南桥就好了,所以就和客户说南桥坏,要换,客户同意。过了两天,南桥来了,就换上去,谁知居然不开机了,以为是这个新的南桥坏,又换了一个新的上去,还是一样,这下晕了!!!想了一下,原来的机子是可以显示的,南桥开机部分是没问题的,那就把这个旧的南桥重植珠,做了上去,还是一样不能触发。到这里,真是糊涂了,真的有点不知从哪里下手了,就停下来,想了一个多小时,到处在板上量量,看看有没意外的发现,我特别注意了南桥附近的小元件,哈哈,居然让我量到了两个电阻的阻值变化了,R337,R355,0欧电阻变成了无穷了,直接找线接了过去,哈哈,可以开机,显示了。真是惊得我一身冷汗啊!!!

网友:
版主写的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
小东西有时候有大问题

网友:
想不到USB口不工作还有这方面的原因,学习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我一般都先测USB的线路,再确定要不要换南桥

网友:
这种是不是就是因为做桥的时候没注意,把旁边的小电阻悍坏了?

网友:
就是 啊,电阻是怎么坏的啊 ,,直接连过去可以啊!学习学习。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
不错,问题解决了,做桥之前为什么不先检查u口电路呢

网友:
ICH没有VCCSUS3-3当然不能触发了

网友:
事无巨细啊!修主板一不留神就犯大错

网友:
学习了,下次也要注意了。不一定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呵呵   居然动了旁边的小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