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L用可调电源掉电

楼主(2011-03-11):
一台华硕Z99L单插电池屏闪动,插上适配器还是显示在用电池,怀疑适配器坏了。就想先用可调电源试一下,谁知竟然在快要进入系统时掉电。我想可能主板也有问题吧。不过还是想先换个新适配器再说,一换却好了。不知大家能否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用可调电源掉电,用适配器就正常了。
华硕

网友:
可调电源是不是限流了。

网友:
你用可调电源时 把电池拿下来看看 我以前遇到个也是的 电池放上会大电流 不过机器还是正常的

网友:
可调电源没有限流,电池也拿下来试过。

网友:
z99l似乎是普通电源接口,非中间有针的,没有花头啊

网友:
怀疑你的可调电源A数过低导致

网友:
可调电源功率太小也会掉电 Z99L是AMD的吧

网友:
你不要进系统 进bios试试 看看还掉不?

网友:
它的适配器口也就是常见的普遍接口,没有限流,而且经短路测试有4.89A,适配器也就不超过4A的电流。说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也提醒大家有时真的不能盲目太相信一样东西,要多试几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