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81S 死机问题

楼主(2011-03-11):
我现在手上有两个华硕F81S 的
笔记本
每次开机都是用一会就死机不知道那里的问题 请教一下这个主板就是有这个我问题吗 是通病吗?
笔记本

网友:
是不是9300的显卡啊 会不会太热 这个机器显卡坏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AMD的还是INTEL的?除尘试过没有?先把散热搞好再说!

网友:
散热风扇除尘没有,显卡应该是ATI216-0728的吧,不排除显卡空焊

网友:
死机的时候若有瞬间花屏,就是显卡

网友:
跑下3D看一下,可能显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