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CW25EC 摔坏维修一例

楼主(2011-03-11):
没有技术的活

换屏,硬盘处主板断了,飞线而已.

放硬盘的地方,这个主板的细条断了.上图的左下角

如图,飞了几根线,好在边角上,板层里没有走线

换一面,继续接几根

全板图,版号好像MB-214 富士康代工的.

最后装上屏,亮机了.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楼主就很幸运了 ,,刚一台联想S10 摔了 发现南桥空焊 ,,加焊 不触发  去下南桥 发现掉很多点 ,,,我伤心死了 。。。。。

网友:
摔坏了,就是修好了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
摔的机器都没修好过一台

网友:
说到掉点我就怕怕。。。。
一次掉了我30个点,,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摔的 机子不好修啊,我收过一台联想g450,屏碎,壳坏,加电不亮,拆下显卡,北桥一看,掉了n多点,超郁闷,只能换板。

网友:
摔坏的机器,桥下面掉点的机率很大呀!

网友:
哎,要是板子的质量都是这样那以后还有什么修的?都要换板了。

网友:
摔坏的机器,我直接不修。
   简直是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