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掉电 不显示

楼主(2011-03-11):
昨天收到一HP540集显的 北桥是960 屏暗 把灯管 加焊一下好了 等到今天准备装机测试时,  板子现象变了,一插电自动开机 电流到1.10左右 然后过两三秒掉电重启不显示 如此反复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难道是北桥有问题 也不敢做 各个电压都正常  郁闷 不知怎么回事  求各位师傅 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是裸板测的吗?

网友:
960集成显卡的也遇到过虑焊的

网友:
虚焊刚才打错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呀 您有什么高见 我搞到现在板子 还是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不过内存,先落班测试哈,不要先干桥,

网友:
不接屏试试还后重启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裸板再测,刚才请同事看了看, 也是很无语,郁闷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步一步修,先刷个BIOS  在说   桥不要搞

网友:
焊北桥,好了很多个。

网友:
裸板测试,如果好了,就恭喜楼主了。
如果不行,就找时序图修吧。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那板子到最后我实在没什么办法了,就冒险去做了北桥,没有 960的北桥于是用965的代替了 竟然好了 ,郁闷 基地上不是也有师傅用965代替960么,他们做的都没好,怎么我的显示了,郁闷

网友:
独显的吗?北桥控制灯管开关吗?

网友:
这样都能好!

网友:
是不是修暗屏的时候把显卡搞挂了

网友:
加焊灯管怎么可能把北桥挂了?这就郁闷了,楼主应该找找原因。值得学习

网友(2011-04-11):
高深的很。不是很懂的。。

网友:
!!还真能好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幸运啊

网友:
是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北桥是960什么后缀的桥,还有代换的965是什么后缀的桥?我们还没换过

网友:
加焊北桥是能好我也有过一会,965 可以代替960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还是你有试验精神,明知他们说不能替换,你都花时间去试,好样的。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就好了

网友:
缺电压 或负载短路

网友:
先仔细检测下,不要急着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