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液晶怪病,间隙闪屏,每闪一次都显输入切换

楼主(2011-03-11):
昨天修一台sony17寸普屏的 SDM-HS75P,故障是不定期闪屏(即屏幕黑一下又好了)好了后会显示输入接口类型(该机有DVI-D和VGA双接口),已确定不是电源板问题,也不是灯管的问题,一拔掉按钮接头就正常了,可是我换了所有的按钮都不行,有哪位师傅修过这类机子吗?请给予思路,谢谢

故障已解决:我换了所有按键后还是不行,查了按键板上的电容和二极管都没发现问题,后来我干脆拿按键板到一个么托维修店那借除锈剂把所有的按键都喷了一下,回来后用热风枪吹了一下,居然好了,试机两天没再出现故障,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换上的按键也有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所有换的按键没问题,就要查按键板上或驱动板上按键接口处的贴片电容。

网友:
我上次有一台明基是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顶上去期待结果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由于这机子是不定期闪屏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转换信号输入接口),所以我每次检查完都要烤很长时间机,到时有结果再告诉大家

网友:
更换按键微动开关 全都换掉,相信能解决!微动开关轻微的漏电即使你都测不出来也能造成上述的故障

网友:
我的也有闪动的现象,不知那里问题

网友:
有时候频现接触不良也会啊,但按键板问题还是第一次听到。看来多浏览基地还是大有收获的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换按键解决OK的,也许楼主的是特例,期待结果

网友:
如果按键全部换掉,那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