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难题

楼主(2011-03-11):
一个航嘉2000PE的电源,风扇不转,后发现电容没事,电阻糊了,好像是个色环的。怎么判断他的阻值大小啊。?

网友: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颜色对位,四环的,前二环为数字照写,第三环是乘以10的多少次方。五环的,前三环是数字照写,第四环是10的多少次方,最后一环是电阻的误差范围。10的多少次方由色环上对应的数字决定!!!

网友:
找个电源图纸看看大概多大阻值。

网友:
找个电源拆拆,最好是一个牌子的,要不随便一个,大概相同的位置,万用表看看多大,先换个比他大1K的,验验O不OK 。不行再减500,总之不能让他再烧!一般的电源都差不多的,还有上电之前最好能查查别的地儿有没短路,一般没有说就烧一个电阻 的!-----------------建议!

网友:
先检查线路有无故障,如正常,测一下电阻的阻值,更换相同阻值、功率,一般电阻不易损坏

网友:
找个同样的拆了看看,
或是只能查看电路图了

网友:
航嘉; 电源图纸上找找

网友:
先找航嘉的图纸,找原电阻编号确定。

网友:
先搞清楚这个电阻是干么用的;目的明确了,就好有的放矢啦;如果是均压电阻,大概在100K左右;如果是,3.3V、5V、12V、的负载电阻,阻值大都在100欧一下,如果是限流电阻,阻值大都在10欧姆一下,甚至更小,0.几欧;这个搞清楚了,参照别的单元电路,就好修了!

网友:
楼主整个电源电阻不下50个,您问的哪一个?也不上个图?!叫贫僧如何回答你?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找个同样的拆了看看或是只能查看电路图了再或者大概判断下电阻阻值,不过电源电阻烧不会只烧一路,还要在看看别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