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装通用高压条

楼主(2011-03-11):
在接通用高压板的时候,要接四根线(供电、开关、亮度、地线)。但首先要做的事是断开电源板上所有通向高压部分的线路。
1、二次电源往高压部分的供电(Vcc),一般有一根保险电感、0欧电阻、导线或保险丝,要断开它,如果不断开,再加上高压条,就会增加电源的负荷,电源板的寿命缩短。有些电源板输出到高压部分的电压不是12V,有可能是14V或18V、20V,就需要买宽电压的高压条,不然高压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坏。
2、亮度线和开关线要断开。亮度线和开关线如何寻找?有两种方法:A、在电源板输出接口处有标识,N/F是开关线,也有标SW,ADJ是亮度线,断开开关和亮度线,把高压条上的线接在此处。用美工刀划断线即可,这是最省事的方法,或挑开通往高压部分的电阻或三极管。B、电源板接口处没有标识,品牌机都有标识的,杂牌机部分没有标识,就需要我们去查找,查找方法是这两根线是信号线,比较细,从电源板输出口处一般有两根较细的线通往高压部分,需要跑线路,一根是通过电阻或直接连在三极管的某一个脚的,这个是开关线,另一根通过电阻或直接连到高压部分的IC芯片的某一个脚,这根就是亮度线。两根线只要确定一根就可以了。
3、地线别忘记了接上。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很详细,不过我想补充一点,有的电源板会在高压部分有一个回路过来,注意一定接上,不然12V输出会不正常。

网友(点评):
为啥要把这俩信号线挑断,我重来没挑过,一样能改

网友:
非常详细,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的无私精神,让世界变的美好!希望更多人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好经验,精神可嘉,向你学习。

网友:
谢谢 正找这个呢

网友:
谢谢LZ,回去试试!想这东西好久了

网友:
經驗分享是很好
謝謝您

网友:
你有qq么,我想加你好友,以后好有个人请教·可以么····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谢谢了

网友:
信号,供电,接地了

网友:
我一般就直接接供电信号地三根 ,楼主所说的断开亮度调节 和开关我倒是没注意,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路过,很详细。保存以备不时之用。谢谢。

网友:
这几天正需要,感谢楼主热心

网友:
今天又学了一招!和笔记本一样的哦~~

网友:
亮度一般不用接的 有很少一部分是要接的  有的驱动板有5V的同时还要必须有12V才能工作做 还有楼主说的 都是液晶的基础

网友:
谢谢 俺是新手真好学习

网友:
谢谢 俺是新手正好学习

网友:
正想找呢,学习了

网友:
新知识仅仅是新知识 最重要的是常巩固所学过的知识

网友:
我换通用高压板,只换供电、开关、地线,三根,我当时师傅教我换三根就好了

网友(2011-04-12):
段氏电脑
的帖子
我实验室一下在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