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U809 2G U盘 插电脑上为什么没反应咯

楼主(2011-03-11):
客户说明:  昨天摔地上后,捡起来就不能用了 查到电脑上没反应  问有人有此U盘电路图,或知道问题如何处理的 PM

网友:
U盘你还要电路图的啊 !就用眼看看 上面的那2个芯片加下焊 看看能好不

网友:
换个晶振试一试

网友:
摔一下,应该是哪里松了吧..都加焊一下应该能好的..这个不用电路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