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接线问题

楼主(2011-03-11):
鼠标被老鼠要掉了插头,找了一根鼠标线,拆开鼠标,发现没有VGDC的标示,现在发出来求助坛子里的高人指点,不胜感激!千万不要误导我啊,烧了主板就得不偿失了,谢谢大家了!急等!!!!

网友:
哥哥新鼠标
多少钱*脏话*

网友:
就几块钱的事,还修!!!

网友:
真要是有时间就查下主控芯片的pdf资料不就明白了?

网友:
很明显,最边那个接口是地,第二条是电源正,另片两条信号线。
你看那电解电容接的两条线,就是电源的正负极。

网友:
LZ你脑壳进水了啊,鼠标直接扔掉就行了。修毛线啊。

网友:
旁边有电容的可定是供电

网友:
支持5楼   只要正负极不接错就行

网友:
呵呵,修了个鼠标招致群起唾骂,再也不修鼠标了。感谢指教的哥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