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液晶显示器 第一次显示以后 3-5 第二次再开机 就提示无输入信号

楼主(2011-03-11):
求助。。明基液晶显示器 第一次显示以后 3-5 第二次再开机 就提示无输入信号,帮忙看下是不是驱动板出问题啦

网友:
这是返修了,,每次一拆机 ,拆开再 测 显示就OK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檢查看是否虛焊

网友:
按键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
按键板 ?
那一块 可能出现问题呢 求指教 修的少

网友:
刷下24和BOIS

网友:
不知道那位大哥说的是那里的BIOS  好像没有看啊

网友: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