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本,进水 现在开机到windows滚动条 就不往下走 ...
华硕f81s本,进水 现在开机到windows滚动条 就不往下走了

楼主(2011-03-11):
采用的io IT8502E 现在是请问哪位高手朋友 有此芯片资料 传给份,十分感激
Windows

网友:
换硬盘了吗?
进PE能进不?
内存经常导致这种故障

网友:
进水机器估计还是短线了找张板好好对下吧!祝你好运

网友:
楼上哥哥说的有道理 应该是短路 我找了两天电路了 现在越来短路越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