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机器开机0.49掉电!

楼主(2011-03-11):
昨天接到一台机器,DELL 640M,开机到0.49后掉电,测得ADP3207RUNPWROK信号正常,IMVP_PWRGD信号也正常输出,但是就是CLK_ENABLE#时钟开启电压没有,测反馈电压及VID等感觉到正常,H_DPRSTP#没有电压,想请高手指教,为什么没有时钟开启电压,谢谢。
掉电

网友:
换核心供电IC!

网友:
CLK_ENABLE#,本来就是低电平有效,测到电压反而不正常

网友:
不对啊,我这有一个料板,查时钟开启电压3.3伏,是不是工作条件不够?也换过了CPU供电芯片。高手指教!

网友:
这款机器好像是北桥容易坏,945GM 高手们认为呢!!!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个CPU 今天修道一个D630 跑到0.48 掉电 直接换CPU

网友:
640M的机器应该是南桥出的问题多吧,

网友:
缺少供电,检测电路,检测到缺少供电就会自动拉低保护,所以造成掉电

网友:
现在是每个电感电压都有了!!!!

网友(2013-10-25):
8731出问题也会导致0.4X掉电

网友:
有一路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结果测试出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