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 ,跑01!!!

楼主(2011-03-11):
最近接了几块技嘉848 主板,有三块故障一样,跑01,测内存电压2.6v,上拉1.35,时钟正常,mos管换了, 83301也换了,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主板

网友:
和我的板子一样跑01 不过没有修好 座子都加焊了 IO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
三块啊 ,毛病一样。那位知道啊

网友:
都是一样的板吗?
应该是不跑CPU

网友:
楼上的 跑01就内存吧,u 都发热了,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也怀疑是bios问题,不过觉得bios问题 ,那电压也不对啊。期待着高手给解释下 ,我也怀疑是电源管理ic的问题

网友:
刷bios 我 有一块技嘉的848的板子就是刷的bios 代码我忘了

网友:
明天试了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上内存后 内存的电压会下降的 昨天我才知道 这下用上了

网友:
换电源,在不行换内存座,确定内存要先没问题

网友:
楼主把BIOS刷了吗 期待结果啊

网友:
技嘉478针 BIOS狠容易坏``

网友:
刷了,开机档 c0 上内存电压还是2.65v

网友:
刷BIOS试下

网友:
刷bios解决

网友(2011-04-11):
看来编程器是必须的了

网友:
座子和bios容易跑C0 其他不知道 期待还有其他办法决绝C0的方子 我也有一块l-845e的联想精英板子等待接绝 座子加焊了 BIOS也刷了 还是一样的 但是最开始又一次我看到跑了C1的然后断电了 我以为是座子虚了就加了一次焊结果没好 刷bios也没用!!老火中!!!

网友:
我们店里的主板都丢在这里没有人修,一大堆,客户一来直接换板子。。。我们店里没有人会修主板。。。

网友:
刷BIOS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