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1开机不显,键盘大小写能亮!

楼主(2011-03-11):
华硕K401开机不显,键盘大小写能亮! 按键重启,电流也会跳变! 屏是LDE的,有显卡芯片,南北桥集成单桥,显卡加焊过了还是不显,谁能告诉我下,维修的思路!!

网友:
外接是否正常?还有电流跑到了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也不显示,电流跑到1.2多左右,正常

网友:
显卡问题,重做一下不行换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单桥会出现问题吗、

网友:
单桥也会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出现问题,会不显,但键盘又可以的吗、

网友:
有没有ASUS开机声音

网友:
A卡还是N卡,,重新植珠吧。先做显卡吧。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貌似屏坏了。或是屏线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开机的声音呀~~~不过感觉已经开机正常了,因为按大小写灯都会亮

网友:
回复 网友E:

怎么外接也不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N卡呀,,我加焊过了,不过还没重植过,

网友:
你把单桥加焊试试。。

网友:
显卡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那先把显卡植了,不行补下桥.华硕其它的机型也有这个问题,显卡和桥都有可能.

网友:
键盘大小写能亮就先刷一下bios ,显卡或桥出问题键盘就不能亮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呀,,我也这么认为的,显卡要是坏的话,一般不显,键盘也不能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认为因不是吧!  焊完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H:

BIOS不行会不显吗?  BIOS不行的话因键盘也不行了吧!

网友:
重新换下 显卡吧,, 这种情况 很多显卡 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会不会跟楼上所说的一样,BIOS也会出问题呢?

网友:
别干显卡了,也不要去怀疑BIOS,把那个南北桥合一的芯片加焊就好

网友:
显卡你确定做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如果是屏那外接的应该显示才对,重新置锡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J:

也焊过了,还是不行呀,郁闷中。。。。。

网友:
很想知道LZ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还没搞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K:

楼主还是查一下显卡或桥的供电吧,特别是通过三脚MOS管转换出来的电压。

网友:
认真点就会发现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K:

这个机器比较新,实际上和ASUS较老的机器一样,是NB问题,我修过,可能是你没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J:

等东西回来,我北桥和显卡一起做

网友:
显卡搞完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短号2声+8声连叫!  这样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