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外接正常 内接不显

楼主(2011-03-11):
   有搞过的没,知道什么情况不   求助?

网友:
显卡重新做过

网友:
写得也太简单 了点,内接不显,是否有背光,屏拱电有不?

网友:
以前修过这样故障,显卡之故,那显卡已加焊过一次,我重做后就好了

网友:
你看下屏线 那一块有没有氧化 或接触不好。。是显卡问题了,如果外接显示器没问题,而切换到笔记本屏显示,绝大部分都是显卡导致,

网友:
先用示波器打下屏线接口的色差信号有没有波形,看看屏供电是否产生。如果都有,就要考虑屏或显卡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考虑屏幕与屏线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显卡不干 啊?

网友:
量下屏线    的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这个屏线容易坏

网友:
先考虑屏,屏线。

网友:
量下屏线    的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看看屏幕亮不亮,不亮可能高压管或者高压控制板的问题,如果亮了,没有字可能是显卡芯片或者是频线的问题。

网友:
显卡  直接干吧

网友:
要先从外围查,没问题再查芯片

网友:
显卡问题最大

网友:
我修过一台最后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拆机同样机子的屏下来试下就知道了,显卡最好是重做一次或换新的。

网友:
屏是正常的    显卡重做好几遍了  都没用

网友:
一般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典型显卡故障

网友(2011-04-15):
在搞一台这种机器,原来是外接正常,内接不亮,有时候花屏,结果做了显卡还是一样外接显,内屏不亮,ENVDD这个信号没有,直接接上这个屏供电电筒照还是不亮(用电筒照不出有淡淡的印),强行点亮高灯管就可以显示了,可能是屏线或高压条还有问题,还在搞,搞好以后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换显卡好了

网友:
最后的结果有点令人器笑不得,原来是显卡没作好

网友:
主板上的高压供电保险看看

网友:
应该是典型的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