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不准,这真是电源的问题吗?

楼主(2011-03-11):
我台机子开机不复位,测PG为3.84。换一个电源能复位,测PG为3.88,这电源的PG只比那不能复位的电源高了0.04V,真是电源的问题吗?
电源

网友:
肯定是的。

网友:
换了电源能不能正常,这是关键。

网友:
不用太疑惑了!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挺多的。电源测试电压都好的。就是点不亮。

网友:
换了能亮就说明是电源问题,不用怀疑,不能光看量的电压,有很多电源不上负载电压都正常,上了负载就出问题,最好的办法就的替换法,换个电源上去,故障消除就说明是电源问题,换电源OK

网友:
换得好就肯定是电源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