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719BF难题!!求解!!

楼主(2011-03-11):
开机三无,拆壳测量几组电压,基本正常,电源指示灯不亮。测量高压包供电脚57V,二次电源没有启动。

看了一下指示灯,是CPU直接控制,查了一下CPU,NT68F62,供电脚是5脚,测量其电压5V-3V跳变。接着往下看是由7805稳压管供电。更换7805故障一样。现在入僵局,不知道是CPU坏了?还是保护了?(高手指点!)

在测量CPU供电前,分别断开过几组输出,包括尾板、场输出、检查是否有过载或短路,无果!

此机故障原因是由于偏转线圈插座虚焊导致!!

网友:
师傅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断开CPU供电,如果5V恢复正常,说明CPU坏了。

网友:
CPU供电脚是一电阻接入的,CPU这边跳变,另一边5V稳定!!我感觉也像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