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1-03-11):
dv2000蓝屏0X00000A5,显卡更换过了。还是这个样子,更换过硬盘,内存都不行
显卡

网友:
难道显卡要重新做BGA吗

网友:
感觉应该是显卡。LZ换显卡了吗

网友:
硬盘有问题也会蓝屏

网友:
下面一行的提示是什么?

网友:
如果硬盘和内存都没有问题可以补一下显卡或者植显卡试试.不行只能换了试了.

网友:
用WIN7的做系统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 问题 其实就是 老生常谈了,, 他报 A5 的错误, 其实是 BIOS 的意思,,, 只有刷BIOS , 你一定装的是 XP 的系统吧,, 所以 要么换成 WIN7 的系统绝对没问题,,,

网友:
不是吧?DV2000不可以更改硬盘模式的吗?

网友:
楼主你看看内存插槽·前几天我也修个DV2000蓝屏·经过检查 内存插槽坏了一个希望你帮助你

网友:
不要再做显卡了,有的DV2000不能安装XP的,安装WIN7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