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显示器W2234SI 关不了机

楼主(2011-03-11):
客户拿来一台LG W2234SI的液晶显示器   插上电后  可以开机   但开机后关不了机    电源板输出电压正常    驱动板  3.3     1.8  正常     就是无法关机      高压供电已断开   还是不行     有谁修过这个显示器   给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冲刷程序试吧,应是MCU 程序问题

网友:
是按键坏了吧!要不就是MCU的问题了。

网友:
别的键行吗

网友:
MCU的问题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