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86FT.17寸纯平

楼主(2011-03-11):
这台显示器.是一厂里的.拿来时.显示倒是很清楚.问题只是屏幕上面大概有三厘米的一条地方变黑.而且在跳闪得历害/另外地方很清楚.很正常的
       现在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显示器,不管怎么调节亮度或者对比度.或者别的什么.不管怎么调节.只要一关机再开机自动还原.就是说不能保存调节后数据
          我对这种显示器不很了解.所以发贴求助.附图

网友:
难道都搞液晶去了吗?这CRT怎么没人了呢?

网友:
场块虚焊了,补下焊试试看

网友:
你后面发现的问题是数据丢失,可能你从新刷下数据全部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
螢幕屏的芯片壞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场的问题,先补焊一下,还有场上的电容.

网友:
测量场IC正负两组电压是否正常,场IC虚焊、不良都会这样

网友:
一,场块焊点裂缝。
二,场部分电解电容不良。

网友: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场输出部分的泵电源电容容量减小或场供电滤波电容不良造成的.实在找不着的话可用220微法的电容在开机情况下碰触场块附近的电解电容,现象消失时更换即可.第二个应是存储器不良或其与微处理器CPU间的通信不良.虚焊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