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不开机

楼主(2011-03-11):
映泰G31-M7 TE的板子,上诊断卡开机有复位和时钟,显示00,测试全板的电压和时钟复位,包括CPU的复位,全正常,然后打CPU到北桥和南桥的AD线阻值正常,南北桥的DMI总线阻值也正常,IO到南桥的信号线也正常,网卡声卡的供电以及到南桥的信号线也正常,求高手指点迷津,感激!!!!

网友:
那就先刷个BIOS吧.

网友:
上真U打阻值哟   775空喊也是有可能的啊

网友:
3楼说的很好

网友:
楼主说了打CPU到北桥的AD线的值正常

网友:
775  的 是插槽的  还是焊接了啊   插槽的 先自己那个刀片跳跳   焊接的就线做个CPU  底座  BGA   试试看

网友:
00   cpu 没工作,上u看看发烫不,要是不发烫,换个u试试。要不就是座子虚了

网友:
还是先换个CPU看看的好

网友:
赞成楼上,G31不支持CYD,换个试试.

网友:
我也觉得U 有问题或是U座接触不好。

网友:
还是耍bios式下,记得要备份好

网友:
还是看一下CPU座吧

网友:
查所有供电都有后,直接更换IO,前提是开关针上有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针上的电压也是通过电阻上拉的,一般情况下不会低.就算有的0.7V也是正常的,在低就不正常了.就算IO损坏也很少有拉低开关针电压的.

网友:
南桥损坏会拉低他吗?我一般修不触发就是所有电压都有了之后,就直接换IO。不行就没法了,这下又学习了。嘿嘿

网友:
今天也接到块LENOVO G31还没有时间研究 PCI  A14的3.3V都没有

网友:
加焊CPU座或者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也会引起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