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EDY七喜(液晶)电源奇怪现像

楼主(2011-03-11):
七喜的液晶电源有12v电压输出,显示器绿灯,开机只闪烁显一下又灭了是什么原因呀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灯灭了以后12V还有输出吗,如果你这个是电源问题的话,多数是PWM芯片的供电电容变质了,换一个电容就会好了!!

网友:
直接用主机里的12V试下,我跟朋友弄都是直接接到主机里的电源,开电脑也就知道跟着开了

网友:
首先用好的电源试一下,是不是他的问题。是的话,多半是里面有电容鼓包

网友:
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呢???

网友:
再就有可能是高压条的事!

网友:
换了个电源,显示器是能正常工作的,所以肯定是电源的问题,而且灭了的话还是有12V输出的。所以才想不明白,谢谢楼上说的接到主机里的12V的电源中用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暗屏,,,暗屏就是灯管或高压板了

网友:
拆开电源,肉眼看元器件有无损坏,坏了就换。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建议查一下按键板,由于按键一般在显示器下部,容易液体,造成短路,酒精擦洗一下试试。

网友:
上面已经回答,换个电源是可以用的,所以排除了显示器的问题。现在初步确定为是电源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