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开机屏幕显示影子(附图)

楼主(2011-03-11):
换了高压条和屏线问题还是依旧,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是不是液晶屏问题的可能性最大的?

网友:
拍的这个是进入BIOS的界面 就只能看到点影子,好像液晶屏的灯管没亮一样。

网友:
的确是比较难

网友:
LCD的暗屏很难修吗?
   通用条子点一下屏。

网友:
测测灯管是不是好的

网友:
依次排除灯管,高压板,屏线没问题。那就是主板供电问题了。以前修过供电线路220电阻容易坏。记不清是什么牌子了,希望给你有帮助。简单点就直接给高压板飞两个电压一个接地就OK了。

网友:
做个灯管在高压上点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好像没有先外接灯管试一下

网友:
先拆机看一下,试一下是灯管还是灯管的问题,或者是板子.查一下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晕,拿个坏屏,试下是不是灯管坏了,不就知道是不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问题换灯管

网友:
先确定灯管是不是OK的.然后再往下查灯管的触发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