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奔求焊工高手进来说说自己的经验

楼主(2011-03-11):
V星的板子带南北桥合一体的桥为什么一拖就掉点
烦死了,求经验。

网友(点评):
有些PCB确实如此,所以拖的时候就要主意定要轻,焊膏量也要足,如果拖掉了在飞线是很头大

网友(点评):
BGA根本没必要用吸锡线去拖,那是一个误区。

网友:
找个地方好好的学学练练

网友:
手法的问题,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焊台   焊膏  吸线都要求质量好

网友:
纯粹的    熟练度不够  而已

网友:
这个对工具的要求比较高  比如说焊膏、锡球、尤其是网子都要求高。我刚开始用的网子比较薄  一吹就掉点   用厚点的网子就会好点!再有就是要多多练习!

网友:
烙铁温度适当调高点,

网友:
这个还是慢慢练出来的吧··我也总是掉点··最悲剧的是 我都是先植珠 完了再去处理主板的焊盘··结果就是欢欢喜喜的植珠完···到最后 焊盘掉一片··疼的厉害···

网友:
是不是烙铁停留时间太长,或者温度过高

网友:
换好烙铁  吸锡线

网友:
4楼爱问版主的回答和好,除此外还要注意
烙铁温度,烙铁头的压力,拖动的速度都要配合好,找废板多练!

网友:
烙铁的温度调在380左右就好。在拖之前在烙铁头和吸锡线以及焊盘上都要涂上助焊膏。拖锡的时候不要用力,只要轻轻的在上面滑动就好。

网友:
焊台   焊膏  吸线都要求质量

网友:
不要用烙铁戳.温柔一点.也不要用吸锡线拖拉.

网友:
我的铬铁不好,一般发现不大好拖动的,我会用风枪辅助加热,一边吹一边拖

网友:
铬铁主要还是讲究回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