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个显卡 3D不行 请高手帮忙看下 谢谢

楼主(2011-03-11):
今天修一个显卡 3D不行 请高手帮忙看下 带上这个显卡的bios程序
和GPUz的测试结果  谢谢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A4Mjg5fDMxMmU5ZDk0NTg3YjhmMTJiMzNiYzY3YTQwODBmYWEzfDE3NzkwMTA2MjI%3D&request=yes&_f=.rar

网友:
你说清楚一点啊,3D不行,是3D卡还是3D花屏,具体在哪个画面,最好是带上图片,不过你可以先打一下显存主供电和GPU主供电电压,要用示波器再运形3D的时候看电压波形有什么变化,才可以判断出是不是电压问题。如果不是可能是显存和GPU出问题。

网友:
楼主是指3DMARK不通过吗?具体描述。

网友:
具体现象就是 游戏运行不起来,但是不死机。dxdiag测试3d 画面不完整明显不正常

网友:
那个高手解答一下,很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