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0进系统都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1-03-11):
如题,到快进系统时死机,只装一个512内存就不死机,装两根就死
而且内存大于1G就会死,不知道有哪位师傅遇到过,
想做桥又不确定,这个IBM的是三个桥在一块的,哪位大侠个点意见

网友:
先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内存条,应换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同一参数的

网友:
内存不兼容导致的吧

网友:
这种老机器应该是要更新BIOS了,楼上也说了。。换同种内存试试

网友:
估计是BIOS不支持吧  要不就换个单条大容量的试试

网友:
内存电压对不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不兼容啊  还是机器不支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