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派VG2021wm液晶显示器电路图

楼主(2011-03-11):
最近我的优派VG2021wm液晶显示器坏了,决定自己维修。想请求提供该液晶显示器的电路图(该显示器的电源板是GDP-003型号的),只提供电源板的电路图也行,或者能够告诉哪里能够找到这种机子的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
没有人能够提供电路图吗。

网友:
十大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精解 里面应该有吧

网友:
看了一下,好像没有。

网友: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若上面的配件没有烧糊一般是不需要电路图的啊!

网友:
能看淸电源管理芯片型号 就能找到近似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