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5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03-11):
点主板能开机。。。。电流也都正常就是不亮可奇怪的是。。键盘大写的灯一直不停的闪。。。
北桥也换了过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不知道那键盘大小写点为什么一直不停的闪。。。真是搞不懂。。。各位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点评):
是不是键盘连键或者坏啦,这机器键盘坏了也不能显示哦

网友:
换内存了吗?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芯片组是AMD的可能是CPU挂了

网友:
有些机器闪灯就是换内存,昨天见到个HP 6250 AMD的CPU 也是这样个情况 可惜别人不修 想卖掉我们出的钱又闲底,所以具体情况也说不清楚!如果你也是AMD的CPU 也可以换的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以前也有人问过,但是没有下文

网友:
换内存  要么可能是内存没插好

网友:
有的时候U也会出现这种奇怪的问题,先换个U试试啊

网友:
CPU时就换过了。。。内存什么都弄过了。。。AMD北桥也做过了。。。至于说键盘坏了。。。到现在还没听说过呢

网友:
客户不修了。。已经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