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541有待机+V3AL,+V5AL,不触发

楼主(2011-03-11):
一台惠普HP541,测TPS51120各脚电压如下:

22PIN18.9V,12PIN、29PIN都是5V,4PIN基准2V,2PIN,7PIN,20PIN都是5V,13PIN28PIN都是4.6V,19PIN是3.3V,21PIN是5V,18PIN在3.3V--4.7V之间变化,23PIN是4.7V,31PIN是2V,32PIN是0.16V;
外围电感对地阻值130欧,应该正常,MOS管也没问题,+V3AL和+V5AL的电压都正常。
现在是不触发,EC的79脚PWR_SWIN#_3从开关来有跳变,124脚KBC_PW_ON无变化,85脚是RSMRST#输出到南桥的复位信号,R445左边有3.3V,到RSMRST#就没有电压了,R445阻值正常10K,而且RSMRST#的对地阻值700欧,测EC的EC晶振和南桥晶振都有波形,但是BIOS上相关引脚没有波形,待机的时候这个机器的BIOS上面应该有波形的,请高手指点下,到底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那两个是待机有的?

网友:
待机电压都有了吗 不开机 查开机条件啊

网友:
用AC的话是待机就有这两个电压的.我的HP2210B和你的一样.待机也无3VA 5VA,很是头大.

网友:
条件都满足了那应该是芯片自身问题啊,换过芯片了吗?

网友:
坐等高人!!!

网友:
为什么说电压都有了! 是不是打错了哦!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  4角和19 角应该差不多啊!  都是基准电压! 不行就换个 芯片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待机就有的是VREG3和VREG5,3.3V,5V正常,就是没输出3 5V,开关有3.3V,是去南桥了的,南桥换过了,TPS51120换过一个拆机的。

网友:
我参考的是540的图纸,要出3  5v的电压需要U520的控制,你仔细看下图纸,还有QFN封的51120的焊接起码我感觉并不容易,特别是无铅焊接,要确保焊接和IC都没有问题。

网友:
待机没有这两个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