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FBM有什么可以代替么

楼主(2011-03-11):
SONY进水开机到0.68掉电。3V.5V短 才9欧姆。MOS管1632全拿了还短。估计南桥了  求高手撒 有没判断错  别错杀了

网友:
5V和南桥关系不大,烧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3V还是接5V烧?

网友:
只要不超过电路的最高电压就没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顺便问下 1632的第五脚是什么脚  没图纸。。没映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记说待机是0.17

网友:
5pin 是反馈,短路跟那关系不大。
加电压烧吧,节约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五脚的点烧掉了 。。 砸搞

网友:
1632这么粗的脚,很好飞线啊。

网友:
3.3V短路多半和南桥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恩 。先烧下

网友:
我看跟南桥没什么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撒。说说你的想法撒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烧了3V南桥很烫 估计就是了 哈哈

网友:
南桥杀了看吧

网友:
用电激试一下有没有发

网友:
让电流烧一会,反正已经短路,再段一会没事

网友:
这个没有替代的哦,不比其他NVIDIA显卡

网友:
烧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
待机就有0.17的电流,摸摸有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用电流烧一下就知道 是哪的问题了,

网友:
烧一下,是最简单的方法,哪个发热
就搞哪个嘛!呵呵,连上电摸摸看。

网友:
看来你只能砍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