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硬盘锁如何解?

楼主(2011-03-11):
IBM硬盘锁如何解?
硬盘

网友:
你是2.5的还是3.5的呢

网友:
上网百度一下,可能可以帮到你。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说,呵呵小白不懂的

网友:
不知道密码的话需要专修程序

网友:
IBM/HITICHI硬盘比较好解.两个盘一个原理...需要有设备...PC3000/UDMA/XLY,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