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没有PG

楼主(2011-03-11):
有一个300P4d 长城电源PG的电压只有3.5V,该怎么解决呢?对LM339的电路不是很懂,就换个一个339,故障还是一样。该查那里呢。

网友:
PG信号是7500B发出的吧,换339没有什么用,检查PG信号输出脚周边的元件有没有变质的。

网友:
查7500的引脚电阻又没变值得,多半是电阻问题,细查一下

网友:
PG信号是339提供的

网友:
PG信号是339提供的  3.5V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
看电容和5vSB
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不亮主板的,其他的输出都正常了,二个大电容的电压也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