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1-03-11):
我自己的显示器 19 LED的 问题是自动变暗
找一个比较暗的图片或者开机跑XP条的时候就变暗了
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换主机看看先确定是不是显示器问

网友:
看看显示器模式设置的什么模式

网友:
显示器是什么牌子,说下,下次碰到这问题可以说下。

网友:
一般屏暗亮度不可调的情况大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换台主机试下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193e1 我也看过飞利浦

网友:
LED的啊,还没修过呢

网友:
飞利浦 19LED的  就是看比较暗的电影什么的 屏幕就暗下来了 调亮度开始正常 一会又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