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9205液晶怪问题

楼主(2011-03-11):
IBM 9205液晶怪问题,屏幕左边三分之一显示不满,自动调整后也不能显示完整。恢复工厂模式也不能解决。除了重写存储器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点一下屏吧。确认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修过显三分之一的。屏IC坏了。

网友:
LZ说的应该不是屏问题的那种,重写数据可以的。

网友:
屏已經故障 更換屏幕吧

网友:
用个通用板试试

网友:
手中没有这种屏线,求此机数据?谁有上传个,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