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焊IC芯片

楼主(2011-03-11):
全部上满锡后,怎么脱不下来啊。上多了?大家提个建议来。

网友:
加点助焊剂、再拖试下、还不行的话、就是你的熟练度不够

网友:
只要焊膏够,绝对能拖出来的,多多拿费板练习一下就对了

网友:
拖.关键在于焊膏或者松香一定要足够,否则拖不走

网友A:
是拖还是脱啊?
我是把铜箔给拖走了。。。完蛋, 为什么会这么脆弱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拖焊是要练的,没有太多窍门,我以前就老是拖不好,练多了觉得只要温度够,焊膏多少都可以拖出来,讲道理还是刚学的时候一样的,所以学基本功多问不如多练,火候把握好就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拖还是脱啊?
我是把铜箔给拖走了。。。完蛋, 为什么会这么脆弱

温度太高,不够熟练,熟练的话烙铁头都不用怎么接触线路板和引脚。多加点助焊剂,轻轻一带就下来了。

网友:
一定要有助焊剂,还要就是多练,我当时也是这样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