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方便和快速检查灯管的方法

楼主(2011-03-11):
    当遇到屏幕一闪而过的故障、排除了高压板引起的保护后,就是测量我们的灯管看有没有问题或者老化。  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将高压板与电源板连接起来测试灯管的,然后用排除法将双灯小口的高压条接上两根灯管来测试看是哪一组引起的保护。。。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认为比较方便和快速测量灯管坏和老化的方法。

最为常用接电源板检测灯管好坏的接法:

我平时用来检测灯管的方法:

用一个单灯小口的独立高压条、在找一个12V接口、在接口下连接一个7805进行转换后来作为高压条的开启信号(一般高压条的开启信号是3.3V、我们这里用5V也没问题的)。          用可调直流电源测试灯管较方便、就不需要接电源板只需要一个接头。   又可以在可调直流电源上看 所接灯管的电流,来判断灯管是否老化或者损坏。(打个比方如果一台显示器里面有四根灯管、可以在可调直流电源上拿电流来做对比、如果单独一根灯管电流和其他两、三根相差很远的明显就是它老化或者坏了)。

下面来说怎么接 接头吧!!! 如下图:

按照图中的接法接好后、然后用热熔胶固定好就OK了。特别注意一下的是红色箭头标示的地方。接口线VCC和GND千万不要接反了防止烧高压条, 如果遇到灯管是大口的就把高压条换成大口的去点、但是换了高压条后要把接高压条接口的供电和地线跳好。

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点评):
其实不要7805 直接给开启信号12V就可以的 我一直这样用的 没出过问题

网友:
这里图片看不见,不过复制地址看见了。手机拍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全部都看不见吗????

网友:
这个方法我好几年前就用了,蛮好的,呵呵,

网友:
学习了,我喜欢用一些带壳的自制或者组合的工具,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是挺好的; 我也一直用这个方法点灯管

网友:
用可调电源  麻烦

网友:
可调电源是麻烦了一点,不过像楼主所说的,可以看到电流大小,对比一下也挺不错的

网友:
一般就是单灯测试,,,,

网友:
這是不錯的方法 謝謝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客气
现在没什么时间编辑帖的。有时间了在发些上来。

网友:
我不用7805.直接用3V的主板电池就可以做触发信号供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你没懂用可调直流电源的意义。。。主要是看电流来判断一些用电源板看不出来的故障。老化这些。

网友:
对.你说的有道理.受教了!!

网友:
学到一招,嘿嘿,以前我一直都是呆板测得。最好有个外壳好点,安全第一嘛

网友:
很多人用7805和3V电池做开关信号,个人感觉用电阻分压更好,简单。最好做个外壳,安全第一。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12V分5V电阻的阻值是多少呀?

网友(点评):
5除以12 乘以 你要加的两个电阻的和 ,这个数字就是第一个电阻的值,第二个电阻用和减第一个的组织 比如417与583就可以得到5v 电流的大小由两个电阻的大小决定

网友:
不错    是 个好方法

网友:
我们都是外接高压条来测得  不是你这种

网友:
谢谢楼主。很实用的工具。

网友:
我早就这样试了。

网友:
你那个可调直流电源是买的吗

网友:
好贴,对新手有帮助,学习了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方法我也用很久了,只不过开启电压我直接用的12V简单吧,而且很好用,完全没有问题,毕竟不是长时间通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现在的新出的高压条!!!! 祝你好运、

网友:
呵呵,做技术就是要不断的尝试才能有进步,电子元件也都有它自已的耐压值,比如说2025的通用驱动板,接19V一样很稳定的的工作,我觉的做这行不能墨守成规,要有创新精神,改于尝试才行,这样技术才能很快的提高!

网友(点评):
2025驱动板用19V电源, 容易烧毁DC-DC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  是的。。。。。。。

网友:
不错,明天我也做一个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以后试试

网友:
连接一个1-2K的电阻到12V来代替7805就行了

网友:
方法很好 值得学习

网友:
一直都用这个方法 不过还是谢谢LZ分享
分享万岁

网友:
不错 我也做一个

网友:
不错 我也做一个 看看

网友:
现在都有卖灯管测试仪的了 才10多块一个 很好的 都是厂家做好的  主要是安全  但楼主的电路原理比较好 主要学习楼主的电路知识

网友(点评):
去淘宝看下有没有你说的东东

网友:
不错  ,  是 个好方法  多谢,

网友:
这个方法早在用了,不错。

网友:
改用普通的高压条就行了。

网友:
修理液晶显示器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

网友: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
呵呵   你们太强了  学习了

网友:
................

始初 -3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2011-04-10):
开启电压   直接用的12V

网友:
学习了,做个试试,

网友:
我几年前就用过这种方法了挺实用的

网友:
呵呵  也可以用其他方法的、、、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电脑上的电源盒供电的、、、

网友(点评):
看来咱是哥们,我也是用电脑电源,很好用也方便

网友:
方法多的是  感觉喜欢那一种方法  就用那一种、、、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啊,长见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网上有很多卖的

网友:
不错 下次遇到 我用这个方法试试看

网友:
用过灯管测试仪就可以了。

网友:
知道不知道,还有不知道的。楼主写出来就是分享,给大家一个学习借鉴的机会了。

网友:
不过,我们都是几根都是一起换。

网友:
感觉这个方法不错,回头也用可调电源做个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有时候这个方法也测不出来,上次我还了高压条之后,用了半个多月就回来了,高压条也坏了,最后换了灯管才好。

网友:
呵呵,方法有好多种,看自己喜欢了

网友:
楼主能分析下,如何排除高压条的保护吗

网友:
不错的方法,有时间也去做一个。